联想Z360开机不显故障维修

楼主(2014-09-11):
联想Z360笔记本插着电池或插着电源适配器放久了(放两个小时以上)就开不了机,电流表跑0.59A,CPU风扇转得很快,而且有嘈声,始终不亮机。拔掉电池和适配器放上两个小时后重新上电就又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是什么故障,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送修吧 估计有进过水

网友:
重点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适配器好的不

网友:
重点查充放电电路,再查有什么不良的芯片

网友B:
也就是说用充电器不亮 用电池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 估计有进过水

没有进过水的

网友C:
电源适配器跟电池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用充电器不亮 用电池可以?

不行的时候都不行,可以的时候就都可以用

网友:
      那一路有问题,量一下,看哪路电没出来

网友:
跑的电流多少才可以给你说

网友:
看你的描叙,貌似cpu供电那边有问题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搞好的

网友:
充电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温控电路有没有可能?

网友D:
这属于人类的羊癫疯吧 *脏话*,神经科啊 不好弄,楼主弄好给说下

网友:
单独用适配器或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适配器跟电池都是好的

单用电池可正常,单用适配器可正常,。。升级下BIOS看看。。不开机的时候查故障,看看代码跑啥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C:
电压都正常,估计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属于人类的羊癫疯吧 *脏话*,神经科啊 不好弄,楼主弄好给说下

嗯,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分享一下

还没有,难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估计信号问题

   不见得,电压正常不代表芯片已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