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7641 VER:3.0 掉件

楼主(2014-09-11):
    上午接一块V星的板子(MS-7641 VER:3.0),开机不复位,桥供电,CPU供电全无, 仔细观察板子上面掉件了,有这板的同行帮我看下,掉的是哪些件,谢谢了!!!!

网友:
先找图纸看看

网友A:
呵呵,我只有MS-7541的图纸

网友:
总感觉这是vd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只有MS-7541的图纸

图纸我有,没点位图

网友:
有图没点位呀

网友B:
这个是产生2.5V供电的给CPU的,用一个二极管代用,你测一下有一个脚是3.3,有一个输出脚,用二极管代电压为2.7V,能正常用,用硅二极管.你的故障是开机掉是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产生VDDA电压的IC。你跑一下线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没有点位,又没有人回答的话,就只好跑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产生2.5V供电的给CPU的,用一个二极管代用,你测一下有一个脚是3.3,有一个输出脚,用二极管代电压为2.7V ...

确实是2.5的VDDA 我已经跑线找到了,掉件的芯片型号是:UP0111 这管子能什么代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2.5的VDDA 我已经跑线找到了,掉件的芯片型号是:UP0111 这管子能什么代用?

可以用普通3.3V转换2.5V的对应型号三端稳压器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普通3.3V转换2.5V的对应型号三端稳压器代替。

谢谢你,我也想到了,找个2.5V的1117是吧

网友:
V星旧板找找一般都有这配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我也想到了,找个2.5V的1117是吧

恩,这个VDDA 2,.5V也是AMD芯片组主板上电时序中测试电压组之一。

网友:
都是些高手

网友B:
直接用硅二极管代用,个头大一点的贴片二极管代

网友:
板上没标注的,必须得点位图

网友:
掉的还有电阻电容啊

网友:
VDDA没有出电压,CPU供电和桥供电肯定没有,先吧VDDA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掉件的板子难度大多了,有图纸还好点。虽然没有点位,也可试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硅二极管代用,个头大一点的贴片二极管代

问你下,我用了个二极管,但电压还有2.6V,有些偏高,会不会烧CPU?

网友:
修过的  是3。3 转2.5的

网友E:
给你看一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看一下图。

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看一下图。

看到了这图纸我有

网友:
正常用没有问题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