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供电求助。

楼主(2014-09-11):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81249921\QQ\WinTemp\RichOle\WATI5GSV0IDVSG)62R{CO65.jpg有大神知道这个线性稳压器可能是多少伏的么? 芯片上写的是 GH17N 950J001脚是接地的

网友:
3.3v
线性稳压器

网友:
一般是3.3V..

网友:
一般都是3.3v线性稳压器

网友:
网上查一下呗

网友A:
先看3脚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的?来判断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都为3.3V,楼主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线性电压都是3.3V

网友:
5V转3.3V的

网友:
芯片供电都是3.3V的

网友B:
3v5v都有可能,主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品牌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2.5V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3脚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的?来判断输出电压。

2.5 V得哟   后来问了下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5v都有可能,主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品牌了

  乱换会烧东西的,亲。。2.5v的这个是

网友:
2.5的,屏上的都差不多

网友:
3.3V,2.5V都有,特定的IC上有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