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5 上电0.4不显维修

楼主(2014-09-11):
早上同行拿一台联想G575 过来,la-6757p 上电跑到0.41不动,屏不显,先查各大供电都正常,压过CPU ,桥还是一样,然后刷BIOS,故障依旧,下了份图纸,AMD的板先看一下PG有没有先, 然后看有没有复位。先查ICH PG经过U274脚FCH_PWRGD。板上找到是空位,不管,先万用表测1.2.4脚有3.3V,证明OK,本人很懒的,下面的不查了,就查一下复位平台看一下,

PLT_RST#有3.3V,SB_ARST#_GATE无电压,故PX_RST#无输出,后面的CPU 复位肯定没有,看还是桥的问题,看来只能干桥看一下了。至于AMD的板,如果没有CMOS电压也是不开机的,呵呵,想想量一下电池,还真的没电压,大喜,换上电池测有3.3V,再上电,一样0.4不开机,查桥旁边CLRP这个点也有3.3V。
看来还是加焊桥看一下先,桥四边点了胶,直接用风枪吹掉。用表针清除,在清到CLCP这边角时表针一偏 看到一个电阻明显氧化了,见鬼,仔细一看不是刚才+RTCBATT时桥线路上的吗,呵呵,再用万用表量,CLCP这边有3.3V,到电阻这一边没有电压,再看图纸,
电阻R577,一边有3.3V,进桥这边没有电压,一根线飞过去,再测有3.3V,再上电,立马跟上0.52 0.6显示了,原来是这个鬼东西不行了,差点害我干了桥,心里一直叮嘱自己以后不能马虎了, 看来要仔细查完线路才行,呵呵。。。。。。。。。

网友:
电池没电碰到很多,还没碰到过电池电路问题的

网友:
眼睛还是尖啊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仔细

网友:
是我的话  桥估计要冤死了  哈哈

网友:
路过,学习了

LIJUN911025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幸好看到了,如果看不到,这可得又要排山倒海咯!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AMD的一定要注意COMS电路。、

网友:
看图象是硬伤,不象腐蚀的。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不错的维修啊,学习了

网友:
G475  CMOS没电一样也不显示

网友:
楼主这算不算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呢,哈哈。

网友:
修版要仔细啊学到了

网友:
这机通病。。

网友:
修板子就要学楼主这样  胆大心细

网友:
飞是不是先判断一下问题所在,直接换吧!!!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平常这个那么小的东东是不太好找

网友:
这是通病吗 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碰到几台电池没电开不了机器的了

网友:
哎,一个小电阻能害你修半天。

网友:
够细心啊,像我们新手就搞桥了

网友:
嗯,碰到过COME 没电,不显视的,这个机器设计的不好,电池没电其识很正常

网友:
不错。rtc电路故障比较多。像联想A690主板电池没电不跑码。

网友:
楼主观察很仔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