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带键盘平板进不去系统,进不去BIOS,求高手

楼主(2014-09-11):
宏基13寸平板KT-1252原装系统是WIN8的,进系统时在那个圈圈那里转了几下正要显示桌面掉回到开机页面来,一直重复这样,这样肯定是系统坏了,插上U盘装系统,按F2进BIOS进不去,FN+F2也进不去,ESC也进不去,按开机电源在按WIN键也不行,就好像是键盘不行一样,我试了键盘也是好的啊,然后我关机接外接键盘上去以上,还是不行,全部按键都是了,网上查找好多方法也都试过了,都不行,求高手怎么进BIOS,怎么把WIN8系统装进去。。。

网友:
先把平板硬盘挂到其它机器上装系统,再挂回本机安装。

网友:
进来了解了解苹果,嘿嘿

网友:
可以试下2楼的做法,三星好多笔记本都得这样装系统

网友:
平板硬盘是普通笔记本硬盘吗?

网友(2014-10-14):
用两个U盘,一个U盘做一个引导系统,一个装WIN8系统,然后同时按下开机键与HOMI键,当显示LOGO画面的时候,松开开机键。

网友:
积分啊积分。。。。

网友:
可以都试试,我是快捷键一起按

网友:
可惜外挂试试  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装系统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做的这么神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