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90S 显示器 高压坏了怎么改?驱动板是反信号

楼主(2014-09-11):
今天接到一台 AOC 990S  显示器 高压板坏了 改好之后开机白屏 关机出现以下画面,关机测屏供电5V  开启信号3.3V  开机就没有了 在驱动板找到一个开机为5V 关机为0V的三极管  把信号接到那 开机直接拉低2.3V

网友:
优派 VA1908W    和AOC板用的一样  都没修好

网友:
高压条开机进去有一个三极管,在驱动板上面,把也取了

网友:
加反相器或按楼上说的方法改。

网友:
我加过反相器,还算OK。也就是门

网友A:
引用:AOC 990S  显示器 高压板坏了 改好之后开机白屏 关机出现以下画面,关机测屏供电5V  开启信号3.3V  开机就没有了

这里你是说光改高压板的。驱动板没动。所以驱动板反信号也是反高压板的开启信号(也就是原来的高压板是反控的高压板。)。即开机暗屏。关机白屏。对吧。        如是这样的话改的方法如下:
1:厂家可以把原程序调成我们的需要正控状态(高开低关)----这一点是不现实的。
2:把高压板上开启线路上的第一个三极管的B和 C直接短接即可。
3:如果高压板的开启之路是一个三极管的,就NPN换PNP的。PNP换NPN即可。

供参考

这里你说的关机测屏供电5V  开启信号3.3V  开机就没有了       能再说清楚些吗。毕竟没动驱动板。屏上的供电一般是关机没。开启有啊。这个是常规的改变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AOC 990S  显示器 高压板坏了 改好之后开机白屏 关机出现以下画面,关机测屏供电5V  开启信号3.3V   ...

开机时 开启信号0V  屏供电8.12V      关机时 开启信号6.6V   屏供电6.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 开启信号0V  屏供电8.12V      关机时 开启信号6.6V   屏供电6.5V

     屏供电不是受控有或没有的(开机和关机都有供电)。这样设计不是很好的!改就可按我说的去试一下!比如一般高压板都是用两个开启的三级管的。把第一个开启的三极管B和C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还是不怎么明白 要是有图片上传几个图片好就好了  我飞了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
记得好像用C945  和一个10K的电阻改的

网友:
原、原来该个高压板还会遇到这种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把整体思路发一下

网友:
把开启信号 直接接到屏供电上

网友:
我来学习,谢谢楼主分享楼上几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