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10w 可以开机大约5秒自动断电

楼主(2014-09-11):
拆机器 inter处理器2.4G 独立显卡 插上电源 测量3V 5V 正常 按开机开机 电流跑到1.1A 2秒后掉电,分析掉电可能有 1缺少电压 2短路 我开始测电压cpu供电0.92V 内存1.5v 0.9V 北桥 南桥 显卡 电压1.8V 1.2v 都正常,很奇怪没找到问题。没发现有进水 吊件断裂现象 ,我有采用了单独烧机发 具体方法我就不说了 请体谅 先给南桥供电发现电流偏大 芯片发烫,问题就在这了 ,买个南桥 bga把原来去掉把板处理平整 把新南桥换上 冷却后 插上电源待机0.03 开机一路狂奔 不在到1.1A时停住掉电了,装上显卡 插上屏线 开机好了 2小时修好一台不容易啊,维修过程很漫长,总结经验很重要

网友:
是有点不容易

网友:
你这烧鸡法用的?感觉把握不是太大!容易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短路了吗、用烧鸡法

没发现大短维短现象,根据工作原理,南桥信号控制不具备开机电路就会保护!

网友:
有的南桥单独给供电,本来就会发烫!难道你不知道几年前,南桥缺少供电会严重发烫吗?所以我觉得你的板子是凑巧修好。。。

网友:
我的板子是开机亮了就断电。有时候亮了用起完全正常

网友:
不晓得正常带机0.006G正常不

网友:
修掉电用烧机法我也不太理解

网友:
这次换桥修好机器,我感觉有点运气的成分在内,用这种判断桥坏是不是唯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