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E1 通电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11):
今天接到飞利浦190E1 通电按开关无反应,直接通电 VGA信号 插上不显示画面 提示无信号输入 之后进入休眠状态 改驱动板后通电直接暗屏 用手电照有画面,难道高压信号是反的?求高手赐教
暗屏

网友:
是不是反的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用3级管倒下相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已能做到!别人帮不上忙的。想到了就去做吧!

网友:
测一下ON/OFF信号就知道了啊。原来那个是不是MCU坏了唷

网友:
测一下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