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开机白屏,有时候正常用一会就白屏了

楼主(2014-09-11):
拿过来时一直白屏,客户说有时候一开就正常,用一会就白屏,现在到我这都是白屏,拆机测量屏供电VIN3.8v,奇怪了,正常是5V,找个通用板上去正常显示,屏没问题。屏接口电压是4.5V,测量他的电源板上5V也是3.8V,空板也是3.8V。我用通用高压板先打亮灯管,在他的驱动板飞两个线,用电流表调到5V。开机指示灯亮了,但是还是白屏,我断定是驱动板坏了,屏VIN是4.5V,但是我想修好这个驱动板,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屏供电 测测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吧

网友:
我用LG一套上去正常显示,屏是好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屏供电不够照成的还是驱动板BIOS问题,排线也换过。还是电源板本事5V电压输出问题。

网友:
可以刷程序试试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学习  学习  修你没 分享一下三

网友:
到底是驱动板供电问题还是电源板供电问题呢。要是换板换哪块

网友A:
修好了,是驱动板问题,驱动板到屏VIN的一个6脚开关管坏了,代个三极管就好PNP。开一天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是驱动板问题,驱动板到屏VIN的一个6脚开关管坏了,代个三极管就好PNP。开一天都正常

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 也是白屏  不过屏供电正常    那个6脚管转换也正常。

网友:
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 也是白屏  不过屏供电正常    那个6脚管转换也正常。

客户用两天又回来了,直接换了一套飞利浦套件给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跟你一样的 也是白屏  不过屏供电正常    那个6脚管转换也正常。

我的已经证实是屏坏了,客户不换 退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