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的7818 AM2的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4-09-11):
信步的7818 AM2的主板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C1,查238脚1.16V,119脚也是1.16V,120脚为0,对地阻值也为0,没图纸,跑线也跑不出来,各位师傅指点下思路啊。

网友A:
这明显就是 上拉有问题了 你好好跑下 再也没办法了

网友:
小白不太懂

网友:
spd电压有吗

网友:
只有1.16V...

网友B:
明显电压不对啊低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电压不对啊低了许多

是啊,就是不知道哪里拉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就是 上拉有问题了 你好好跑下 再也没办法了

附近的都找不到相连...

网友:
120脚对地值为0,是桥坏了吗

网友:
238脚应该是3.3V ,断开之前的3.3V 飞3.3V给它   119和120脚是总线  应该是3.3V  intel是北桥在管理  AMD的是CPU在管理

网友:
238脚应该会有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主板图纸不好找,信步更不用说,第一次听说这种主板,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干掉网卡 干掉时钟看有没有3.3V     今天修了块富士康G41跑E0,DIMM 118  238脚没3.3V
拆掉时钟上电3.3V正常,换时钟OK.

网友:
是啊,120 脚跑到cpu的一个脚相连了,不知道是否cpu有问题

网友C:
238脚电压低,查看是否有断线,不装内存现测量内存119  120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SM总线问题

网友:
你先测下对地阻值,小于100,可能有短路

网友:
拆下SM总线上的芯片,如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8脚电压低,查看是否有断线,不装内存现测量内存119  120脚电压是否正常。

不装也不正常的...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由南桥输出连接内存、时钟芯片,先拆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