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 0.93不动

楼主(2014-09-11):
X55VD 2.1
故障是不显,0.93不动,
实测各大电压,都正常唯独集显没出。。。
我开始以为是PCH桥坏掉了。直接更换之后问题依旧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谁有此点位,或者图纸共享哈。谢谢
谁又有修过这个机器了?
有什么通病么?

网友:
有人给点建议么?还有方案

网友:
没有人,吗?顶一下

网友A:
显卡没电,你换桥干什么,看图纸,查MOS上管有没供电,有的话查G脚,还有看看MOS管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电,你换桥干什么,看图纸,查MOS上管有没供电,有的话查G脚,还有看看MOS管有没有坏

不装CPU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电,你换桥干什么,看图纸,查MOS上管有没供电,有的话查G脚,还有看看MOS管有没有坏

换过CPU了。

网友A:
和CPU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桥没供电,如果你按我上面的查了,发现G没高电平,就查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CPU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桥没供电,如果你按我上面的查了,发现G没高电平,就查控制芯片

我说的是集显供电没有,不是桥供电。
集显供电在不上CPU的情况下,是有集显供电的。装上去就没了。
肯定是信号上有问题吧!
说明供电芯片都正常的吧

网友:
帖子被败北了ma,怎么没人帮助我了

网友:
桥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