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30 黑屏报警7声

楼主(2014-09-11):
拆开见两块大芯片,218-0697014 D1较大 218-0752001较小,不知道那个是显卡那个是北桥,加焊拿那个先开刀,还是同时开刀。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第一个 显卡芯片都有显存!你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北桥是小的那个 大的是显卡

网友:
d1应该是显卡

网友:
不行就俩个都加一下 这俩个都会序焊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中间小的那个

网友:
以前遇到过,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尾数是2001的是北桥我换了好多

网友:
七声报警直接加焊显卡就OK了,就像楼上说的,带有显存颗粒的就是显卡!

网友:
晕刚入门吧,有线村的那个是显卡

网友:
加焊001 BEIQIAO

网友:
显卡北桥都分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