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和电视机一体

楼主(2014-09-11):
显示器点会就黑屏,电源指示灯变成待机状态,显示器是外接12v3a,不要告诉我查看高压板,显示器里面没有高压板,有点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啊,求各位仁兄啊,急啊

网友:
首先电源按键漏电,再就遥控接收头受干扰,再就热稳定问题。

网友:
是不是无信号待机了       接上图像看会      有信号还变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