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不触发

楼主(2014-09-11):
昭阳E47的机器,带着BIOS电池就不触发,拿下BIOS电池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掉电,偶尔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妹儿,问题可多了,电流怎么变化的,这种情况大概范围,肯定是供电出问题,不晓得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我这小小白总结的就是一看二摸三测量,,你试试看。。中

1看外观,是否有各种痕迹。
2摸哪些元器件过于发烫
3 测量各大电路公共点是否有供电。

网友:
能开机显示的时候按开关关上再开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有元器件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
     加焊下EC

网友:
加焊了,也不管用呢

网友:
拔掉电池可以触发,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拔掉电池偶尔能触发,开机以后关机再开就又不触发了

网友:
南桥经常虚汗吧

网友:
看一下电压  BIOS

网友:
35V 都出来了没?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可能是南桥待机电压,从COMS供电与3VCPU电压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换过南桥,刷过BIOS了,也不行

网友:
我给补充 ! 不上BIOS电池   接电源正常开机  强行用开光关 下次就不触发了  如果是断电关机的 下次正常开机 是不是 呵呵 !!

网友:
有时不带BIOS也开不了机,加电掉电

网友:
换EC呗看看,有料版的情况下

网友:
你刷的是哪个bios EC 的还是桥的 !!

网友:
2个都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