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方正科技FD981-WT奇怪故障

楼主(2014-09-11):
方正科技FD981-WT送修时是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频闪,拆开显示器发现电源一体板多个电容鼓包,立即给予更换相同规格的电容之后,5V、13V输出正常,连接驱动板,灯管后,开机指示灯不频闪,灯光也亮了。然后装机,先连接背光灯线,之后连接屏线,开机却屏不亮,电源指示灯又出现频闪。当拔下屏线后,再开机背光灯则亮。怀疑屏线有问题,把屏线换掉也不行。修到此处以为屏有问题,便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这时候屏显示正常。这时候心情。继续查吧,取下驱动板,找了一个5V电源,直接给驱动板供电,焊接好5V、地、开关脚,插上屏线、高压条,开机发现仍背光灯不亮,按键指示灯出现频闪。跟原来故障一样。把屏线拔下来后,开机按键板指示灯正常,背光灯也能开闭自如。到此陷入困境,求助大家分析,给出思路。

网友:
测屏供电电压,有可能是屏有短路。

网友:
屏电路有原件损坏的

网友:
驱动板屏线接口附近仔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电容。

网友:
一个个换着测试,应该能找到问题,首先把电源换了再测,不要用修好的电源,也许修好的电源还有隐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