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E125无待机

楼主(2014-09-11):
没分了 发个经验赚点分 。嘿嘿  早上拿来一台机子 联系E125 AMD芯片组  待机0.01  拆开发现无待机。隔离过了  量待机条件开机电压SYS_SHDN#才0.4V。开启电压由线性电压提供。线性已经有5V居然开启才0.4 肯定被其他信号拉低  查看图纸去了以下地方。我一个个断开 居然还是拉低。最后觉得是不是待机芯片拉低的 也换掉还是拉低。。最后火了直接PR80这个点直接拿刀子划断。  待机出来了  开机进桌面。。很简单 不过能让人少走点弯路。 最后附上图纸  。。。大家可以讨论下 下面的一个个我都断开了 怎么还是拉低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240这位兄台也是无待机 可以参考

联想ThinkPad Edge E125 AMD.pdf

网友:
不错的维修啊

网友:
  维修更换电路。

网友:
楼主怒了,,还是蛮干历害

网友A:
你断开PR80实际上切断了所有SYS_SHDN#信号,还没有找到短路点吗?用表测各断点二极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PR80实际上切断了所有SYS_SHDN#信号,还没有找到短路点吗?用表测各断点二极体值。

阻值都正常。要不也不会奇怪了 一个个都断开了  SYS去的信号也不是重要的地方 要不然就算断开也不正常

网友:
好好好  上不着天早烘干机早

网友:
厉害,啥时候有这个技术

网友(2015-03-12):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5-07-21):
这个图纸怎么下来不能用

网友:
断开这个点 还可以开启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