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s不触发,解决

楼主(2014-09-11):
联想v480s 版号la480s mb 11283-2 待机0.01不触发 bios刷了 桥也换了 跪求高手指导
联想V480

网友:
这个描述的太简洁了,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
哥们这是要闹哪样 起码得先确定一下 1 1 1 条件和1 5 5 条件 再判断哪的问题吧‘

网友:
没碰到过这台机器,看看是不是EC参与触发的换一个看看

网友:
查完全部的工作条件没哟

网友:
条件的都查了,表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2014-10-12):
最少供电,时钟,复位说说啊

网友:
好像这个EC自带程序,淘宝上有卖15元一个,没有换个IO,看看休眠信号

网友:
没修过,不好发表什么

网友:
基本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说的太简单,也没有图,真不好说什么

网友:
果断是新手啊.给的条件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