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ACER V3-551G独显EC K9012程序

楼主(2014-09-11):
acer v3-551g AMD独显,板号:Q5WV8 LA-8331P
CPU: AM4600DEC44HJ
PCH: 218-0755097
显卡: amd 216-0833000,故障是不上电,经查是kb9012 a3坏,连换二个都不行,闷头修了一天才知道,这EC带程序,最终找到料板才修好,通过RF809飞线备份资料上传。

网友(2014-10-31):
这位哥你说的好像不明白啊

网友:
能告诉我这个机器待机电流多大?我修到一台同款机器,进水损坏,通电不触发,后来发现8205的线性3.3V到EC的一个0欧姆电阻开路。换后发现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上到0.033,感觉有些大,测3.3v,5v,1.1V都出来了。按开机键电流上到1.78掉电。因为以前没修过这样的机器,不知道这个机器上电时序,我分析是不是这个机器插上电源8205 的线性3.3v出来给EC的 111脚供电,然后按开关键EC得到ON/OFF后输出EC_ON给8205打开3.3v5v的供电,然后8205输出PGOOD =SPOK开启后面1.1v供电。但是这个机器插上电源不按开机键,EC就输出了ec_on这个信号了。这个信号开启3.3v,5v,1.1v,待机电流变大了。时序如果不对肯定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掉电。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EC坏了。或者EC内置的程序坏了。希望有修过这款机器的人告知。

网友(2022-05-28):
你好!有没有点位图???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