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待机 无触发

楼主(2014-09-11):
这类机子的通病是bios坏 刷bios可解决

网友:
通病 铁壳 有没有?

网友A:
无待机跟BIOS有关系吗,  我记得这个机器 3 5V开启不受EC控制的

网友:
这机器3V5V的控制信号13脚2个电阻容易坏

网友:
铁壳子管子,还有一个P沟道管子,

网友:
还有个经常会烧洞,3V上管那里经常烧洞

网友:
建议楼主拆出来看待机芯片附近有没有腐蚀或者烧黑了。还有观察C壳背面待机芯片的那位置那些黑色的泡沫有腐蚀的痕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待机跟BIOS有关系吗,  我记得这个机器 3 5V开启不受EC控制的

这个机器待机电流用3位表是看不出来的,楼主主要说的是不触发跟BIOS有关

网友:
b460通病就是待机芯片电阻了

网友:
铁壳子管子

网友:
能修所有机器的通病,那也是能挣到钱的

网友:
待机 短路 刷BIOS 可以嘛!

网友:
保存了。。以后见了。。就知道了

网友:
最近修的B460没一个是这问题的 楼主运气好哦

网友:
我有个这个机子就是19V烧了个洞 现在不出35V

网友:
修了几个 没待机不触发 的  刷个EC bios 就好了

网友:
刷BIOS有时候很管用

网友:
遇到背面铁壳子坏的很多,烧的很多

网友(2015-03-11):
还经常遇到那3 5V坏的

网友:
一般BIOS 坏都是有待机 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