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灯不亮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11):
今天第一次用这个东西,AM2的CPU带灯测试仪,放上去以后有一半的灯不亮,这个灯是什么意思,不亮又是什么意思,请大神指教下,之前没用过,亮的,和不亮的都是连接到左边白框里面,请问,这种情况正常不 ? 亮与不亮的含义是什么,大神们解释下..

网友A:
要不然就是你的测座灯坏了,要不然就是CPU座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就是你的测座灯坏了,要不然就是CPU座废了

灯亮的意思是什么?  灯不亮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全亮就是CPU与桥之间没有断线!!!    数据线,地址线都正常,不亮后面你应该也能想得到

网友:
正常现象啊

网友:
正常的,有些有灯座测了不准确的,用假负载打下阻值看下灯没亮的点是否有阻值

网友:
这种卡用得不多吗,有个四位检测卡不就差不了吗

网友:
AMD芯片组主板使用带灯测试座,一半灯亮,一半灯不亮为正常现象。只有INTEL\NVIDIA芯片组主板会全亮。

网友:
AM2的CPU带灯测试仪有939和940之分

网友:
你找个好板试一下,看是你的测试仪的问题,还是那主板的地址和数据线开路了!

网友:
正常现象,有的主板全亮,有的亮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