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楼主(2014-09-11):
接到一款  HP540  INLEL  集显笔记本。开机电流上到  0.8A  掉电重启,有到0.8A又掉电重启,反复。BIOS刷过。。北桥焊过。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你把内存拆了,你开机看电流到哪了,是不是没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内存拆了,你开机看电流到哪了,是不是没过内存?

内存插不插   现象  都一样

网友:
查图纸吧 没有捷径的 找图纸去吧

网友:
先按供电时钟复位排查吧。

网友:
0.8A还没到内存呢。

网友:
开机掉电,一般缺电居多,你重点点,那些供电电感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插不插   现象  都一样

那就还没过内存呀?查内存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CPU供电,时钟,复位有没啊。。?

网友:
如果没有CPU复位就倒推时序一步步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