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插上电压跳变 开启针飞3v可以显示但是按关机屏幕灯光还工作

楼主(2014-09-11):
acer al1916w来时故障是 不显示 指示灯有绿变黄一直循环 拆开后测电压都正常唯有开启针没电压 经过直接飞条3v的线给它后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按关机后灯管还是在工作 哪位指导一下
不显示

网友:
开启的3V 你是直接给常在的3V,所以一通电3V就在了,屏幕开启白屏。

网友:
好了 更换了电源板上面电容!往能帮助修到类似这样的显示器的兄弟!

网友A:
飞5v屏供电到开启
lixinran550
这招不错 谢谢大神赐教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5v屏供电到开启
这招不错 谢谢大神赐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