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V星MS-7549自动上电,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4-09-11):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V星MS-7549,只说了一句话,点不亮就走了,我也不多问,自己测试吧,测试结果:插电自己通电,全部电压都出来了,注意,是全部,但是没有复位,当然就没有跑码,我一触发,就有复位跑码还是显示了,一关,又回来刚插电的样子,不能断电。看来是ATX_PSON#被拉低了,找来图纸后我的步骤如下:

1:查找ATX_PSON#所连接的元件,有C195,Q52,Q45,RN23,IO F71882FG的83脚。

2:把C195,Q52,Q45一 一去掉,试机,还是一样,5伏被低为0.3伏左右。

3:测量RN23,阻值正常,加焊一下,试机,还是一样,5伏被低为0.3伏左右。

4:把IO F71882FG的83脚,再测,正常,不拉低了,到此确定IO内部损坏,换之。

5:测试开机,关机,重启,都正常了。

6:收钱。

看在有图纸,有BIOS的份上,多给点分吧,谢谢。

MS-7549 VER1.4 785GTM-E45 BIOS.rar

MS-7549 v11 图纸.rar

网友:
维修技术思路不错,这里也可以用割线法解决故障,把把IO F71882FG的83脚用镊子挑起再测,ATX_PSON#信号电压不会被拉低了,同样用万用表测量这个引脚阻值也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
楼主专门修主板的吧?不知这样换个IO要收多少钱,

网友A:
楼主   你的维修台够干净的 和我的有一拼   不乱找不着东西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维修台够干净的 和我的有一拼   不乱找不着东西  呵呵

说得好,呵呵。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主板修起来还可以 值得

网友B:
这里RN23是不是起到上拉ATX_PSON#信号电压作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RN23是不是起到上拉ATX_PSON#信号电压作用的呢?

是的,就是上拉电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RN23是不是起到上拉ATX_PSON#信号电压作用的呢?

本身损坏没有料件更换的话,能不能飞线直连两端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IO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