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触发掉电。很多人求助的现象

楼主(2014-09-11):
论坛里面碰到几个G455开机掉电.北桥供电PL701无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无开启VLDT_EN没出。换EC 刷BIOS。换芯片无果的。今天我也碰到了。以后碰到这种一模一样的现象。直接换CPU吧。U坏。。。免得在有人求助纠结了。。。

网友:
手上的g455相当难受,有个G455一直温度高

网友:
高有没有关机啊,amd的U易坏

网友:
2007的CPU吗 G455的机器 没修过呢

网友:
换U就好,运气不错。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一语中的佩服,这种故障很难查找啊。

网友:
有个这样的解决方法,以后的维友们又少走不少弯路,谢谢楼主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

网友:
U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手里有2台一样的机器,还在修!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是不是这个机子的U好坏呢,是看到好几例了

网友:
北桥开启信号 会跟CPU有管吗。:?不合逻辑哦

网友:
我的换U没好,郁闷了几天了,就是这个破VLDT_EN不出来,桥供电没有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一直重启,后来是刷BIOS好的

网友:
G455铜管温度导不上来的多

网友:
这人U 坏算 通病嘛1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啊,如果是通病的话,就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不能一楷而论,u坏了是这样,我上次修的刷bios好了的也是这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