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 换南桥死活报FAN error

楼主(2014-09-11):
各位大神求思路,

网友:
不会风扇就有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BIOS的事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个风扇测试一下

网友:
要不风扇本来就坏的吧

网友:
先刷个BIOS把,再看下风扇检测电路正不正常

网友:
风扇的那个电路应该有电容坏了吧!

网友:
第一,确认风扇有没有问题;第二,确认一下风扇电路有无短路;
另外楼主,CPU风扇供电以及CPU风扇检测一般是由显卡控制的,南桥控制的不多。你自己确认一下CPU风扇供电和监测电路是谁控制的。

网友:
确实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肯定是先排除风扇了,有简后难吗!

网友:
实不行,改成常转,还是那样吗

网友:
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可能是风扇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