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 IBM T60不触发

楼主(2014-09-11):
同行拿过来的时候说有时可以触发,有时就不行,接过手插可调电源 电流0.005 不能触发,拆机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待机3V  5V,用示波器抓3V电感后端波形如图1 待机电压达到3.6V 电压过高保护了,更换滤波电容后表演结束

网友A:
看来要是没有示波器 还是比较难搞定这个,万用表抓不出来吧

网友:
好了之后怎么没有挂个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r52 T43都有 3 5V滤波电容漏电的问题

不晓得,我这很少修到

网友:
我有遇到过和楼主一摸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楼主能否告知拆掉的电容的位置,我手里刚好有台 0.02 有3 5V 按开机后 3 5V没了 也没待机电流了

网友D:
这个滤波电容在什么地方,有个图来表示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告知拆掉的电容的位置,我手里刚好有台 0.02 有3 5V 按开机后 3 5V没了 也没待机电流了

待机3.3V电压的滤波电容啊,你把这个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看 图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啊

网友:
示波器还是相当的实用

网友:
发现有很多机器换了滤波电容以后就好了,算不算通病啊

网友:
呵呵,不是后面的信号问题相对好修些,学习了

网友:
这个事通病呀。一般直接换。

网友F:
拆机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待机3V  5V,用示波器抓3V电感后端波形。
请教楼主待机电压没有为什么要测3V电感后端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是没有示波器 还是比较难搞定这个,万用表抓不出来吧

万用表但不万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滤波电容在什么地方,有个图来表示一下就好了

这个还问啊?一般是点解电容或者大个头的330。表笔放在电感上,然后点这种电容。通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问啊?一般是点解电容或者大个头的330。表笔放在电感上,然后点这种电容。通了就是了。

多谢, 我去试试看好了给你个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待机3.3V电压的滤波电容啊,你把这个换掉应该就好了

真吊换了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机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待机3V  5V,用示波器抓3V电感后端波形。
请教楼主待机电压没有为什么要测3V电感后端 ...

用示波器抓波就是为了确定待机电压是不是真的没有出来,还是出来了又掉下去了,速度很快,用万用表测不到

网友:
没有示波器 还是比较难搞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吊换了就开机了!

看来是通病,恭喜

网友:
T60的这问题都可以算是通病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IBM电容坏的少,一般HP电容坏,受教了。

网友:
通病,不过我修的都是,待机有3、5V  按开关后3、5V就没了

网友:
吼吼这已经是通病啦 我也修过一台 没什么骄傲的哦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今天我这也来一台,待机电流偏高,不出待机电压,示波器一上,就知道是后级电容不良了

网友:
待机 3。3V   3。6 V就属于高了嘛!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是没示波器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叼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