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屏幕显示不全

楼主(2014-09-11):
开机就屏幕显示不全,进入桌面后还是如此
客人说不知道按到了什么突然就这样子.屏幕换过还是一样,求有过此经验的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刷BIOS之前可以先放电试试

网友:
要是屏都换过了,也只能这样试试,了

网友A:
屏供电正常吗?外接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B:
估计是按到了什么功能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正常吗?外接能否正常显示。

供电不正常就不会有显示吧.外接有显示,不过显示的不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按到了什么功能键

客人就是如此说不知道按到什么变成这样子的

网友:
屏和屏线均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