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一个,hp probook 4411s 电流上到1.43a,不显示,求助高手!!!

楼主(2014-09-11):
我是菜鸟一个,hp probook 4411s 电流上到1.43a,不显示,求助高手!!!谢谢!!!

网友:
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兄弟遇见过我说的这种情况么

网友:
显卡。BIOS 试试,,对了,这机器,好像少个电压也会跑码

网友:
风枪先吹下显卡看能显示吗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回答,谢谢,我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没有诊断卡?  没有诊断卡,不会开键盘报错? 1.43 什么意思?

网友:
干显卡 干CPU  干内存  干BIOS 干桥

网友:
要简单些的话,先刷BIOS看看,不行,加热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该说的都说了,我就赚点积分吧

网友:
加熱顯卡看看

网友:
要是INTELCPU呢。。就直接换显卡。。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个本子不好拆,屏轴螺母容易坏。  直接加焊北桥,修好多了

网友:
这机子bIOS也爱坏呢

网友:
加焊试试吧

网友:
你要看电流 啊,电流正常就热热显卡

网友:
三板斧前两板 BIOS  显卡  你要看电流是一下上去的还是来回跳上去的啊   内存拿掉 电流有没有变化啊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直接修显卡可以了

网友:
或者从接下内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