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掉件维修

楼主(2014-09-11):
谁手上有华硕K56cm的主板   帮我看一下这点掉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没有图纸吗?可对图纸知到那个是什么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电容

网友:
哪个地方你都不标清楚你让谁看啊?

网友:
还是认识得好

网友:
我手上有,但不知你说是哪个?

网友:
图片有点不太清晰,有点不好辨认呀

网友:
小小白受教了,多谢大神们分享

网友:
拿万用表测量下不就知道了吗 再说你的图片不太清楚 乍一看还以为你问的是管子呢

网友:
那个图上面哪里啊,看不清楚啊,

网友:
是不是电阻啊。看上去像是供电端的限流电阻。

网友:
指得不清楚,我手上有,也帮不了你

网友:
这种地方应该是电阻什么的吧

网友:
你看看那个缺德东西是不是连到MOS管上面的

网友:
指个具体位置

网友:
一个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电容

网友:
找到位置图看看

网友:
目测不清楚 啊!!!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