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41 twin v20

楼主(2014-09-11):
USB接口、鼠键接口、显卡接口等都可以用

PCI 接口和另外两个SATA接口都没用:其中一个PCI插上设备有反应,但无法使用,另外一个PCI认不到设备
其中两个SATA认不到盘,另外两个有时可以认到有时不能认到;认到的话就完全可以当好的使用。

PCI-E还没测过。

南桥坏有不像啊!新手求指导维修!

网友:
CMOS设置里恢复出厂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这些都归南桥管

网友:
一般是南桥虚了

网友:
这板子碰到几个了,,没搞好

网友:
南桥是控制这几块,加焊或更换试试

网友:
打AD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