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遭受DDOS攻击TG-NET告诉你如何解决?

楼主(2014-09-11):
一、什么是DDOS?
    DDOS是英文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的缩写,意即“分布式拒绝服务”,那么什么又是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呢?可以这么理解,凡是能导致合法用户不能够访问正常网络服务的行为都算是拒绝服务攻击。也就是说拒绝服务攻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阻止合法用户对正常网络资源的访问,从而达成攻击者不可告人的目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一旦被实施,攻击网络包就会犹如洪水般涌向受害主机,从而把合法用户的网络包淹没,导致合法用户无法正常访问服务器的网络资源,因此,拒绝服务攻击又被称之为“洪水式攻击”,常见的DDOS攻击手段有SYN Flood、ACK Flood、UDP Flood、ICMP Flood、TCP Flood、Connections Flood、Script Flood、Proxy Flood等
二、当前主要三种流行的DDOS攻击方式
    1、SYN/ACK Flood攻击:这种攻击方法是经典最有效的DDOS方法,可通杀各种系统的网络服务,主要是通过向受害主机发送大量伪造源IP和源端口的SYN或ACK包,导致主机的缓存资源被耗尽或忙于发送回应包而造成拒绝服务,由于源都是伪造的故追踪起来比较困难,少量的这种攻击会导致主机服务器无法访问,但却可以Ping的通,在服务器上用Netstat -na命令会观察到存在大量的SYN_RECEIVED状态,大量的这种攻击会导致Ping失败、TCP/IP栈失效,并会出现系统凝固现象,即不响应键盘和鼠标。普通防火墙大多无法抵御此种攻击。
    2、TCP全连接攻击:这种攻击是为了绕过常规防火墙的检查而设计的,一般情况下,常规防火墙大多具备过滤TearDrop、Land等DOS攻击的能力,但对于正常的TCP连接是放过的,殊不知很多网络服务程序(如:IIS、Apache等Web服务器)能接受的TCP连接数是有限的,一旦有大量的TCP连接,即便是正常的,也会导致网站访问非常缓慢甚至无法访问,TCP全连接攻击就是通过许多僵尸主机不断地与受害服务器建立大量的TCP连接,直到服务器的内存等资源被耗尽而被拖跨,从而造成拒绝服务,这种攻击的特点是可绕过一般防火墙的防护而达到攻击目的,缺点是需要找很多僵尸主机,并且由于僵尸主机的IP是暴露的,因此容易被追踪。
    3、刷Script脚本攻击:这种攻击主要是针对存在ASP、JSP、PHP、CGI等脚本程序,并调用MSSQLServer、MySQLServer、Oracle等数据库的网站系统而设计的,特征是和服务器建立正常的TCP连接,并不断的向脚本程序提交查询、列表等大量耗费数据库资源的调用,典型的以小博大的攻击方法。一般来说,提交一个GET或POST指令对客户端的耗费和带宽的占用是几乎可以忽略的,而服务器为处理此请求却可能要从上万条记录中去查出某个记录,这种处理过程对资源的耗费是很大的,常见的数据库服务器很少能支持数百个查询指令同时执行,而这对于客户端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攻击者只需通过Proxy代理向主机服务器大量递交查询指令,只需数分钟就会把服务器资源消耗掉而导致拒绝服务,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站慢如蜗牛、ASP程序失效、PHP连接数据库失败、数据库主程序占用CPU偏高。这种攻击的特点是可以完全绕过普通的防火墙防护,轻松找一些Proxy代理就可实施攻击,缺点是对付只有静态页面的网站效果会大打折扣,并且有些Proxy会暴露攻击者的IP地址。
三、怎么抵御DDOS?
1、采用高性能的网络设备
    首先要保证网络设备不能成为瓶颈,因此选择路由器、交换机、硬件防火墙等设备的时候要尽量选用知名度高、口碑好的产品。再就是假如和网络提供商有特殊关系或协议的话就更好了,当大量攻击发生的时候请他们在网络接点处做一下流量限制来对抗某些种类的DDOS攻击是非常有效的。

2、尽量避免NAT的使用
    无论是路由器还是硬件防护墙设备要尽量避免采用网络地址转换NAT的使用,因为采用此技术会较大降低网络通信能力,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NAT需要对地址来回转换,转换过程中需要对网络包的校验和进行计算,因此浪费了很多CPU的时间,但有些时候必须使用NAT,那就没有好办法了。
3、充足的网络带宽保证
网络带宽直接决定了能抗受攻击的能力,假若仅仅有10M带宽的话,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很难对抗现在的SYNFlood攻击,当前至少要选择100M的共享带宽,最好的当然是挂在1000M的主干上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主机上的网卡是1000M的并不意味着它的网络带宽就是千兆的,若把它接在100M的交换机上,它的实际带宽不会超过100M,再就是接在100M的带宽上也不等于就有了百兆的带宽,因为网络服务商很可能会在交换机上限制实际带宽为10M,这点一定要搞清楚。
4、升级主机服务器硬件
    在有网络带宽保证的前提下,请尽量提升硬件配置,要有效对抗每秒10万个SYN攻击包,服务器的配置至少应该为:P4 2.4G/DDR512M/SCSI-HD,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CPU和内存,若有志强双CPU的话就用它吧,内存一定要选择DDR的高速内存,硬盘要尽量选择SCSI的,别只贪IDE价格不贵量还足的便宜,否则会付出高昂的性能代价,再就是网卡一定要选用3COM或Intel等名牌的,若是Realtek的还是用在自己的PC上吧。
5、把网站做成静态页面
    大量事实证明,把网站尽可能做成静态页面,不仅能大大提高抗攻击能力,而且还给黑客入侵带来不少麻烦,至少到现在为止关于HTML的溢出还没出现,看看吧!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主要都是静态页面,若你非需要动态脚本调用,那就把它弄到另外一台单独主机去,免的遭受攻击时连累主服务器,当然,适当放一些不做数据库调用脚本还是可以的,此外,最好在需要调用数据库的脚本中拒绝使用代理的访问,因为经验表明使用代理访问你网站的80%属于恶意行为。
6、增强操作系统的TCP/IP栈
    Win2000和Win2003作为服务器操作系统,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抵抗DDOS攻击的能力,只是默认状态下没有开启而已,若开启的话可抵挡约10000个SYN攻击包,若没有开启则仅能抵御数百个,具体怎么开启,自己去看微软的文章吧!《强化 TCP/IP 堆栈安全》。
    也许有的人会问,那我用的是Linux和FreeBSD怎么办?很简单,按照这篇文章去做吧!《SYN Cookies》。
7、安装专业抗DDOS防火墙
8、其他防御措施
以上几条对抗DDOS建议,适合绝大多数拥有自己主机的用户,但假如采取以上措施后仍然不能解决DDOS问题,就有些麻烦了,可能需要更多投资,增加服务器数量并采用DNS轮巡或负载均衡技术,甚至需要购买七层交换机设备,从而使得抗DDOS攻击能力成倍提高,只要投资足够深入。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比较少见吧

网友A:
受DDOS攻击后的特征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DDOS攻击后的特征是什么

一般DDOS都是针对服务器或者网站进行攻击~被DDOS攻击会出现明显网站响应变慢,不能访问域名甚至服务器瘫痪~一般家庭用户很少会受到DDOS攻击

网友:
曾经玩这个,不玩已经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DDOS都是针对服务器或者网站进行攻击~被DDOS攻击会出现明显网站响应变慢,不能访问域名甚至服务器瘫 ...

哦是这样啊

网友C:
听说过,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没有遇到过。

可以先看看,说不定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
ddos攻击通过大量合法的请求占用大量网络资源,以达到瘫痪网络的目的。 这种攻击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通过使网络过载来干扰甚至阻断正常的网络通讯;
    通过向服务器提交大量请求,使服务器超负荷;
    阻断某一用户访问服务器;
    阻断某服务与特定系统或个人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