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北桥代换

楼主(2014-09-11):
由于客户急着要,手上又没有原型号,经测试216-0725001与215-0674034可代换

网友:
真的可以么?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可以这样代替的

网友:
真的假的,互换?

网友:
是楼主亲测吗,还真不敢试呢

网友:
确认能换?换后一切正常 ?

网友:
这样也行,以后知道了.....

网友:
还真敢换啊。大芯片的没有这么样换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起来这样代换的呢?

网友:
不同时代的吧

网友:
如可真的代换没问题的话,那就好,001比034便宜不少

网友:
这样也行?看来升级了型号,核心还是一样的呀。

网友:
先在有这个机器换换试试

网友:
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0725001可以替换0674034????有没有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胆子真大,芯片不便宜啊

网友:
肯定是旧板上拆的芯片。

网友:
还真敢换啊。

网友:
是0725001还是0752001

网友:
这种不是通病吗  有改良版的吗? 好像没有吧  换了一百搭

网友A:
你确定能正常使用??我换了是能亮机,但没法启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正常使用??我换了是能亮机,但没法启动啊!

你也代换过?你们真是勇于尝试啊!

网友(2014-11-15):
好厉害,知道了

网友:
我刚换 了  不行 都不跑码了

网友:
楼主确定可以吗

网友:
太 牛了你是怎么想到这两个可以换了试试地

网友:
代换的前提怎么查?还从来没这么干过

网友:
我在hp cq40上换过,不能代换,换了能亮机,但上硬盘要卡logo

网友:
这个也要看机型的吧

网友(2014-12-15):
是0752001  不是0725001, 而且能换的型号不多。

网友B:
--这两个型号的芯片差价这么多,能代换? 代换后能正常使用吗?希望楼主说一下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型号的芯片差价这么多,能代换? 代换后能正常使用吗?希望楼主说一下测试结果

可以的
我试过了

网友:
这个倒没敢换,LZ胆子挺肥的,不怕烧么

网友:
那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也可以和0674026换了????求大神确认一下???

网友:
桥也能代换,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换后机器稳不稳定?

网友:
换就换呗 又不会像芯片那样 不合适就烧了 o(∩_∩)o 哈哈

网友:
这种没有代换过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网友:
两个NB支持的U不一样吧

网友:
0752001肯定是代换不了的,我4过别的机器的,而且也不是一个年代的芯片。

网友:
这样也可以。大师

网友:
我代换过0752026与0752024

网友:
001是独立034都是独立 有人验证吗

网友:
lz这真的可以吗

网友:
换了测试功能了没  可以不

网友:
这样也行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网友:
我在4416s上用001代换挡48   用026代换当7a 都能过内存  原来机器等亮 加焊北桥 短路了

网友:
没有一点理论支持就敢代换吗?这两芯片都不是同一代的。

网友:
不敢换,这号差太多了啊

网友:
换过216-0752001,可以用215-0752001替换过

网友:
换了能用吗?

网友:
0725001 mei jian guo

网友:
没换过,下次试试

网友:
请教 惠普CQ40拔下内存放的NC6230里好用,从新插到CQ40里开机黑屏 键盘上 和 左边的灯不断闪烁

网友(2015-01-14):
0752  0725?楼主说清楚些哦

网友:
真的能换,没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