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电流跑到1.2a左右无显示。

楼主(2014-09-11):
今日开门接到老板拿来的联想E420,说机器点不亮,电流跑到1点几。我插入可调电源,通电果然是1.2a左右,无显示,从电流判断,机器跑马,且过了内存。动手拆机,插入电源开机,意外出现了。裸板电流跑到1.3几。外接有显示。干脆接好屏,居然可以亮机,一直通电不掉点,显示ok。感觉头大了,我直接装好机器。结果,开机不亮,老样子。百思不得解,我把触摸板拆除,老样子,当拆到键盘,开机ok。再插入键盘又不开机。我那个去,键盘导致机器点不亮,可以跑马。以前遇到过键盘导致掉电,不触发。这个第一次,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见怪不怪了,,外设引起的问题也很多

网友:
键盘坏了,开机不亮吗?

网友:
因为在开机之前,会检测USB,键盘等。所以,不足为奇。

网友A:
外设故障导致的问题也不少,但一般的情况下,如何给客户报价,是一件头痛的事,拿不准备是哪个外设的问题

网友:
确实,今天弄个E520也是这种问题,跑到1.3 拆了键盘ok。最后还了键盘

网友:
我有一台是主板的问题在那放着呢 1.2几不亮 头都大啦 IBM的机器 不太好搞 好容易报错呢

网友:
遇到一个DV4的,全拆完后好了以为捡了一条死鱼,,磨了一会,装上还是老样子,,,头都大了,都不好给人家客户说了,,,

网友:
靠  哥们近来搞得都是要死不活的机器 头大     唉 !!!

网友:
我也接到E420,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遇到过,包含触摸板都有这个可能,不过一般新机器因外设引起不亮的机器电流变化不大,老机器外设不良引起不亮的,电流对比明显

网友:
没遇到过希望下次遇到毛爷爷就来了

网友:
光驱引起不开机的也有啊

网友:
遇到过   还有些机子 键盘坏了 会进系统掉电

网友:
键盘属于外设,外设不良自检过不了当然不显 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碰到过几个键盘坏 导致不亮的

网友:
外置光驱 键盘这些 不安装

网友:
这问题很少遇见过  之前遇到过因触摸板造成开机  键盘部分键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换个键盘就行吗能解决吗?

网友:
别说上次一个方正的具体型号忘了,装无线网卡第一次启动正常显示,但是一重启电流1.56就不上去了屏幕不亮,磨磨蹭蹭半天查到无线网卡是特么随便启动都正常

网友:
遇到好几个 这种问题了

网友:
换键盘一般搞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故障导致的问题也不少,但一般的情况下,如何给客户报价,是一件头痛的事,拿不准备是哪个外设的问题

……先说是板子问题…………然后板子修好说:你这个键盘的坏的好,板子坏就是因为这个键盘导致的…………修板子XX 元,换键盘XX  元……。当然建议你买个外接的……又不贵,你看是换一个还是买外接的? 买外接的吧,主要是不好看,携带也不方便……。换一个的原装的键盘吧……。就是有点小贵……。…………
客户要是觉得太贵了,不修……那检测费怎么也得出个30-80撒…………。

这里键盘可以换成任意一个嘛……。

网友:
键盘坏不开始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故障导致的问题也不少,但一般的情况下,如何给客户报价,是一件头痛的事,拿不准备是哪个外设的问题

瓦擦。。。。。不错忽忽悠悠就瘸了

网友:
太正常了,我上次的THINK的机子
键盘进水了
开机一直报警

网友:
这算通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