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输出偏低问题

楼主(2014-09-11):
     机型是b460,通病机子,烧51123主供电脚,板子也穿了个洞!处理完之后飞线主供电,线性3V 5V无短路,上机。待机偏大,0.089,测试3v只有1V,5V输出只有2V的样子,芯片发烫!
    马上找个51125换上,还是偏低啊!又没有短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烧机,5V接上去之后基本没电流,3V接上发现有0.3左右的电流,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这个时候你插上适配器,待机就正常了,开机也正常!意思就是你给3V强行接入3V的话,再插适配器就正常了。开机什么的全部正常,后来我想既然给个3V给你就可以,我索性把线性输出的3V拉到了3V电感,测试发现要插拔适配器多次才能正常一次,随机性的!但用直流电源加3V的话每次都可以开机!

   求高手分析会是那里的问题,51125换了几个了,上下管也换了,滤波电容也换了,反馈电阻也查过,没有解决,本人没有基础,现在问题就是我把线性3V串入了3V输出,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偏低,正常之后全部正常,包括进入系统什么的。

补充内容 (2014-9-12 09:37):
最新消息是我先用直流电压拉3V去电感,然后接电池,插适配器,成功开机,之后插拔适配器不影响正常使用。。。测试芯片不发烫,只有偏低时发烫,装起来了,反正能用了,都正常,只要不把适配器跟电池同时都拔掉就OK

网友:
烧得够厉害的,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呀,同求解,期望大神路过

网友A:
兄弟我的那块也是烧成这样,第一次插电,电流为0.08,不能触发,拔掉再插电流就为0.01,能触发亮机,且一切正常,我 这个也是变态的要死了,兄弟可以改成外接的3v5v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的那块也是烧成这样,第一次插电,电流为0.08,不能触发,拔掉再插电流就为0.01,能触发亮机,且一切 ...

那剪起板来麻烦吧~

网友:
还可以改板呀,楼上的分享下呗

网友:
B460的只是听说过 烧穿板子的 没修过 飞线飞的不错挺好啊 是不是班子里面的线短啦 信号的线

网友B:
楼主你拉个3V电压到3V电感上,那5V电感输出的电压就正常了吗?

网友C:
这个算是通病了,经常会烧个洞,我一般都是处理过后直接把芯片坏掉,烧成这个样子了芯片好的可能性很小,还有你那个洞要处理下,加些绿漆

网友D:
问题很有可能还在烧的洞旁边,看着黑漆漆的,可能没处理干净吧,黑炭容易短路,你这属于微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拉个3V电压到3V电感上,那5V电感输出的电压就正常了吗?

是啊,拉个3V去电感,就像激活了一样,马上正常!只要不拔电池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很有可能还在烧的洞旁边,看着黑漆漆的,可能没处理干净吧,黑炭容易短路,你这属于微短啊

我也想过,不敢继续挖呀,怕挖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是通病了,经常会烧个洞,我一般都是处理过后直接把芯片坏掉,烧成这个样子了芯片好的可能性很小,还 ...

不敢继续挖

网友E:
还有短路,继续挖挖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短路,继续挖挖吧。

挖报废了怎么办。。看着蛋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挖报废了怎么办。。看着蛋疼

你不挖挖试试,怎么能解决问题,胆子大点好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不挖挖试试,怎么能解决问题,胆子大点好呗

不是胆子大不大的问题,现在能正常使用了,叫客户不要把电池拔了就可以使用,都可以收钱钱了,谁还愿意去挖报废啊。。。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半层有问题。如果后继都没有短路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胆子大不大的问题,现在能正常使用了,叫客户不要把电池拔了就可以使用,都可以收钱钱了,谁还愿意去 ...

能用不返修就好呗。我没看到能正常使用

网友:
是不是点喽其他分支有问题 啊?影响到了?

网友G:
反馈电阻你有拆开量过??在板量未必准确

网友:
楼主,板子烧的地方要处理干净,可能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馈电阻你有拆开量过??在板量未必准确

断开量过,而且如果反馈有问题,又怎么能正常用呢?因为只要先拉3V过去就正常了,也不需要一直外接3V

网友H:
请问楼主, 烧掉的QFN芯片, 您回焊到主板的时候, 是先将芯片焊到主板后再飞线 ?还是先将飞线焊在芯片上再焊到主板上?如果是先将芯片焊到主板后再飞线,由于芯片每根脚的间距蛮小的 ,一来不好焊 ,二来也容易造成短路 ,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哈哈,这就是转说中的大神

网友:
高手啊  难搞啊

网友:
反馈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51125下面的电容容易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烧掉的QFN芯片, 您回焊到主板的时候, 是先将芯片焊到主板后再飞线 ?还是先将飞线焊在芯片上 ...

底下有焊盘的焊上去再用烙铁飞线,没焊盘的把线上锡塞进芯片下面,用风枪吹上去。我这板子VCC没焊盘了,风枪吹上去的。多练习,细心点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个狠强大

网友:
都是高手啊.不过想知道怎么改小版3V5V

网友:
这个供电很容易顺坏的,就是那泡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