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电流0.8 风扇不转,屏不亮

楼主(2014-09-11):
机器型号:HP G42
机器板号:DAOAX1MB6H1
显卡型号:216-0774009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0.8,屏不亮,风扇也不转,

拆机发现显卡已经动过,第一次开机,持续一分多钟就掉电了,然后再按开关,电流还是一样就不掉电,风扇始终不转。
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本机的0.8A电流是没有过程的一下子就上去了,手头正好有一片4008的拆机显卡(可以亮的),上去试试吧,但电流还是0.8屏不亮。

一般机器,只要有电流,风扇都会转,有的开机只转一下,但这个机器一点不转,莫非是上家??去掉内存电流不变,

后经测试CPU和内存都是好的,等待显卡的过程中。显卡发回来了,又有点犹豫了,既然是显卡的问题,为何换上的旧卡故障照旧呢?还是先从风扇不转查起,U34脚翘起,

24脚之间接一2.7K阻,风扇转起,并且以最高速度运转,电流还是那样没有跳变。

请大家给分析分析,帮帮我啊~
附上本机图纸

网友A:
供电正常查时钟复位,按不跑码维修,楼主何必纠结风扇转不转?

网友:
同意二楼,按不跑码维修,说不准在一跑码了,风扇就转了呢

网友B:
风扇不转和不亮机没关系吧!先刷个BIOS,不行再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不跑码的没有捷径的,只能按照不跑码的修了,像饼哥说的哪样,大扫荡,像鬼子进村一样,慢慢查

网友C:
直接到0.8A没跳变应该是还没跑马吧,先确定CPU是好的,然后就只有按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到0.8A没跳变应该是还没跑马吧,先确定CPU是好的,然后就只有按时序了

是的,直接到的0.8 ,CPU和内存都试过了,是好的,先找程序刷刷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转和不亮机没关系吧!先刷个BIOS,不行再换个南桥看看。

应该刷哪个程序呢?先刷南桥,还是EC啊,按现在的表现影噶先刷南桥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查时钟复位,按不跑码维修,楼主何必纠结风扇转不转?

谢谢回复,我只是把风扇不转当线索,虽然上了这么多的课,还真没有按时序查过不跑码的;我再翻翻我的笔记和视频,一点点测查~

网友:
不要纠结风扇,测复位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