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点屏工具 求推荐 大家都用的是哪款啊 可以最大支持多少类型的

楼主(2014-09-11):
笔记本液晶屏点屏工具 求推荐 大家都用的是哪款啊 可以最大支持多少类型的?另外可以稍微说说使用方法么?最近想进一款测试液晶屏的工具 看的有点眼花

网友A:
TB有万能点屏工具(据说LED和LCD都通用),虽然没有用过,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价格在200左右 楼主不妨试试,自己用通用AD板来做,但是屏显驱动文件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有万能点屏工具(据说LED和LCD都通用),虽然没有用过,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价格在200左右 楼主 ...

我说的就是这个啊  就是不知道选哪款比较好  有没有用过的啊  说说

网友:
啊 还没解决呢 你学到什么啦  晕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这个啊  就是不知道选哪款比较好  有没有用过的啊  说说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前提是楼主不嫌其价值问题,有了神器之后,以后应该不会太麻烦,,,会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我们就没有那种神器,但是也并不是很耽误维修,不过有的话肯定会很方便实用,找到好的话推荐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有用过,不敢乱说呀

网友:
你学到什么了????

网友(2015-04-21):
一般的免驱的驱动板,也支持不少显示器的,十几块钱

网友:
我也有,但不会用

网友(2015-10-21):
想搞一个的,一看价格傻眼了

网友:
我想问下什么是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