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八声报警不亮

楼主(2014-09-11):
DELL N5010 开机不显,八声报警,外接全屏大花,又遇到解决好了的大爷们给点意见
I5cpu  HM57单桥

网友A:
之前遇到到DELL开机无显的故障也同时伴随多声报警,但是外接式正常的,最后加焊显卡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到DELL开机无显的故障也同时伴随多声报警,但是外接式正常的,最后加焊显卡ok----------

我这个本子外接那花的都晃眼,不敢急着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本子外接那花的都晃眼,不敢急着动显卡

先加焊显卡,绝对有收获   外接都花屏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问题 都是围绕显卡周围

网友:
重点查显卡和显存。

网友:
这个台好像显卡门啊

网友:
加焊显卡不一定行,建议重新换个显卡

网友:
加焊了下,外接倒是不花了,但是还是没显,重植下看看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有一台 重新接了屏线好啦 拿走几天又回来啦 郁闷

网友:
显卡问题    这款机子拆下显卡重值比较好点

网友:
这种故障直接干显卡啊   ,

网友:
修过一样问题的同型号机子 第一次焊了显卡好了 十天后返修  重植显存OK了

网友:
最好更换显卡,不然易返修。

网友:
八声就是显卡问题。直接换个就可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种现象基本就是显卡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到DELL开机无显的故障也同时伴随多声报警,但是外接式正常的,最后加焊显卡ok----------

8声报警是显卡未检查到有效的edid 屏 屏线 或显卡问题  外接花的话 更可考虑直接换显卡

网友:
现在的新显卡一般有问题了直接换,根本不用考虑加焊,不要用上一代显卡工艺衡量这一代显卡

网友:
重植了显卡,没戏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   之前 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