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黑屏,大个子,小DD,俺被雷到了

楼主(2014-09-11):
          接AOC超薄显示器一个,故障为电源灯正常,不亮机,仔细观察图像是有的,背光不亮。
         原因有三:1.LED升压坏,2.灯条坏3.无开启
         先报价,客户同意,于是迅速拆机。此机电源外置,驱动和升压有同一张板上,且窝藏在底座里。

        直接测升压100V电容,12V,没有升压,23寸的应该是80V左右,问题已经明显了,接下来还要测一下灯条是否是好的。
        拿出自己的套件,灯条是10P排线,在升压板上随便找了个10P接口接上,不亮,难道升压板不行,又换了个,还是不行。这时不经意间碰到升压板底部,巨烫,不对劲,立马断电,仔细看了看原机的10P接口,没有标明定义,用万用表一根根量,得出定义如下:-4+2-4,再看看自己的升压板,10P接口有好几个,定义也有两种:-3+4-3,-4+2-4,看来是自己接错了,虽然都是10P,但是定义大不相同。

        用通用两线LED灯条来测试刚才的两块升压板,已经不亮了,不细心,白白损失了两条升压板,维修成本多了30元。
        又找来一块好的升压板,灯条排线插回正确的10P接口,电压出来了,85V,灯条仍然不亮,看来灯条也得换了。
        先看看升压电路能不能修复,先换升压二极管,无果,修升压板我只会三个地方:二极管场管芯片,量了量了场管阻值基本正常,芯片各引脚的电压也基本正常,不懂从哪下手了,只能加升压板改装。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拆屏换灯条。我很讨厌拆屏,平常工作台都是乱极,要拆屏得先把整个台面收拾干净。
        这个屏还真是超薄,比以前修过的LED屏都薄了不少,小心翼翼的拆完,终于见着灯条,被惊到了,23寸的屏幕,灯条只有右侧边有,跟笔记本15寸灯条一样长,高科技真是神奇……也许以后LED屏可能都向这个趋势发展吧。

         可恶的灯条,贴得好紧,用刀片插,螺丝刀撬,弄了好久才把灯条剥了下来。
换上剪好的LED,再小心装回,通电试机,光线均匀,没有暗块,没有灰尘,没有指印。

        花了一个多小时修好此机,没技术含量,心得如下:

    1.修LED一定要看清楚灯条接口定义。
     2.拆屏有风险,需小心,超薄屏更得小心,要不然可能会赔。
     3.不用拆屏挖洞换灯管的争论将渐去渐远,换LED灯条几乎都要拆屏(某些本本屏可能不用)。
     4.当你修到换一C或飞一根开启线就好的显示器时,千万别乐得只收四五十块,
       因为我们的额外成本可能也不少。

网友:
不用拆屏挖洞换灯管的争论将渐去渐远,换LED灯条几乎都要拆屏(某些本本屏可能不用)。
深有同感呀,led灯条的时代来了。个个都的拆开来换。
不开屏换灯管的好日子到头了。

网友:
前天刚修过这个,灯管接口坏了,焊上就好了

网友:
不开屏换灯管的好日子到头了。

网友:
又是灯管问题,以后都得拆机换灯

网友:
100以下他是别想了,我都是100起

网友:
我因为修好个LED背光,装的时候没装好,把几个贴片的3014给挤坏了,现在麻烦了,3014太小,好难焊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