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4A350H问题,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4-09-11):
本来是通病,但是因为这台的电源接触不是很好,在用官方的更新程序刷的时候断电了,然后就发现按电源没有反应,也没有任何显示,开了远程上去看,发现系统是可以识别到显示器的...
这时候再开官方的更新程序就显示已经是最新的,刷不了了...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好像只能找原厂程序刷那个MCU ROM芯片了!

网友B:
找程序把mcu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或者找个一样的显示器把程序读出来再写到这个mcu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找原厂程序刷那个MCU ROM芯片了!

官方那个程序应该就是这个用处吧...
但是现在就提示是最新的,不给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程序把mcu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或者找个一样的显示器把程序读出来再写到这个mcu里!

点回复点到个支持....
程序在论坛找了,是bin后缀的么...
用编程器刷MCU是要把MCU那个焊下来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回复点到个支持....
程序在论坛找了,是bin后缀的么...
用编程器刷MCU是要把MCU那个焊下来嘛...

恩呢!那个25X40BV吹下来!是bin后缀的!

网友D:
   可以这样试试!
1:它既然说是最新的了。你可以刷个别的程序先看能不能成功刷进去。再更新。

2:换个MCU再往里刷。
以上均用编程器刷

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呢!那个25X40BV吹下来!是bin后缀的!

非常感谢大大的回复,我还要买个编程器的话,还是直接买个人家刷好了的MCU比较划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试试!
1:它既然说是最新的了。你可以刷个别的程序先看能不能成功刷进去。再更新。

怎么才能刷个别的程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大的回复,我还要买个编程器的话,还是直接买个人家刷好了的MCU比较划算吧...

找行里有编程器的朋友借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行里有编程器的朋友借刷一下就行了!

没有呢...自己在用的显示器,今天折腾一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刷个别的程序呢...

       别的方法不能刷了!是要用编程器的。我看你的回复。没有的话。买刷好的MCU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呢...自己在用的显示器,今天折腾一天了...

不常用的话就找维修的给他点钱写一下程序呗!维修显示器还是买一个编程器吧!三星LED的程序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那个程序应该就是这个用处吧...
但是现在就提示是最新的,不给更新...

搜一下咱们论坛,看哪个哥们上传过这程序!拆MCU芯片用编程器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方法不能刷了!是要用编程器的。我看你的回复。没有的话。买刷好的MCU也是可以的。

嗯,好的,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的话就找维修的给他点钱写一下程序呗!维修显示器还是买一个编程器吧!三星LED的程序爱坏!

一般维修显示器的店里都会有吧?先去找找,不然就直接买个刷好的...

网友:
只能拆下来刷了

网友:
现在三星不接信号 不加电 无显的  我都拆机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维修显示器的店里都会有吧?先去找找,不然就直接买个刷好的...

修显示器的一般都会有编程器!尤其是修主板的肯定用上了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