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45G怪现象

楼主(2014-09-11):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鸿基4745G本本,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上可调电源发现第一次能开机,然后正常关机就不能再开机了,但是有待机,按开机按钮电流还是没变化,在0.01或者是0,作死的按也没反应,拔掉可调电源再重新插上又能开机,正常关机后又不能开机了。拆机吧,发现没有维修历史,先不敢轻易妄动,在网上搜索也没有发现这类的问题,个人怀疑是IO芯片有问题,于是就换了一个新的上去,结果故障依旧,头疼啊,求大神给点维修建议,是不是这款本子有通病啊还是其他的问题,急!!!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在不亮机的时候测一下开机条件,都有哪里不满足,这位仁兄怎么一上来就直接换了EC呢?

网友:
其实我也怀疑EC有问题,但是你说换过了,我也没法了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按着时序查
这种偶尔正常的机器修起来要费心了

网友:
这种情况你还是按照上电时序慢慢来吧,关机按开机按钮电流还是没变化,在0.01或者是0,到底是0.1还是0呢,兄弟,按了是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跳了一下回到0.1这也是重要的。我是觉得你应该现查查南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楼主查出问题了吗,BIOS 南桥吗

网友:
查查南桥发出的SLP_S3,SLP_S4信号,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da da de hao   feic zhid

网友:
这种情况你还是按照上电时序慢慢来吧

网友:
这种坑人的机器我一般不修,等它坏死了再修

网友:
照不开机修 查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触发要是动了 你就要看南桥工作条件了

网友:
,BIOS 南桥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是开是不开。不开时是加电不开机呢还是不触发。

网友:
测一下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