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手上有E40AMD的主板再修,求帮忙

楼主(2014-09-11):
补充内容 (2014-9-12 23:11):
已修复   实测r441   0  336   r40 73   383  可能有标误毕竟垃圾表

网友A:
你测这个对地阻值想判定北桥是否正常?
希望有板子的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这个对地阻值想判定北桥是否正常?
希望有板子的帮助你

补过点
想对比下

网友B:
这个你测得是不是300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测得是不是300多呀。

en   0   335            5  337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   0   335            5  337

这个就是基本正常了。如果还有问题就查一下别的电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langzi.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舟山华丽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对比结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