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 惠普 W1907显示器 维修难题

楼主(2014-09-11):
客户送修惠普 W1907 客户描述问题 用半小时黑屏 自己测试后,发现问题属实。然后拆开显示器,先用灯管测试仪测试灯管 ,没发现问题灯管电流一样 ,无明显问题、换高压板,比较便宜 ,高压电源板就一起换了。换过之后还是同样的问题,接着把4根灯管换了。导致现在的故障 开机一闪而过。不知道怎么修了,原故障是用半小时左右黑屏,在开机一闪而过。换了高压电源板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换了4根灯管 开机变成一闪而过。没修好,还把故障扩大了,本人小小白。求指导。

网友A:
灯管没换好呗!拆了看看两头有没有断线或接触不好的!套上热缩管!有的灯管质量不好也这样!
实在不行改个双灯高压板就是暗点!应该不会出事儿!

网友B:
换灯管注意检测新灯管的好坏

网友C:
你是开机一闪就黑屏了么,闪的时候屏幕显示图像不 。

网友D:
1907这款灯线容易脱          换灯后  把oz9938  3脚接地           方可保险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灯管没换好,这个要细心细心,有点马虎,灯就一闪而过啊

网友:
换什么灯管喽~遇到用着用着黑屏的,直接把保护取消就OK了,只不过先要确定是高压保护才行哦,黑屏的时候用手电照下屏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灯管没换好呗!拆了看看两头有没有断线或接触不好的!套上热缩管!有的灯管质量不好也这样!
实在不行改个 ...

换好测试过的 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注意检测新灯管的好坏

灯管是好的 换的时候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开机一闪就黑屏了么,闪的时候屏幕显示图像不 。

有图像显示 然后黑屏吴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07这款灯线容易脱          换灯后  把oz9938  3脚接地           方可保险

你是说把高压板芯片3脚接地 是不是i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好测试过的 多正常的

那就外接灯管测试高压板正常不!

网友F:
      你这个机子按原来的故障大方向一般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了!(属于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暗屏),但经你描述半个小时样子后出现故障。灯管坏的机率几乎是零(虚焊到有可能。可先不用考虑它)。你也用灯管测试仪测试灯管。好的。    而这时换高压板验证故障的所在。从而决定下一步的维修或代换。是最佳时机。但你选择了用一体化板代换!这时的修理不是成本的问题。是验证问题的关键时刻。没成功。又去换灯管。导致故障都有些变样了!    这时要说明的是一体化板和原驱动板之间有个匹配问题。不是通代的板都是搞定的!比如新的一体板的供电要比原驱动板电压低。就可能出现上述现象。   结果导致可能更无法判断故障真正所在的现象。

      上说是一步步规范的去修!      但我也想给大家说一个经验。这时如果换高压板也不好。可以考虑或遇到这种故障先不要做别的维修。可以先把电源次级的滤波电解电容先换掉。特别是那些看不出鼓包的更要坚决的换(因为它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啊)!就这样好多机子就好了!如果没这样做而就是它的问题。就会越修越乱。直到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放弃维修。   大家知道电源次级的滤波电解电容爱鼓包。常换常好。那个心情好啊。但实际维修中最容易忽视的是没鼓包的。这时次级的电压测的还很正常。且还能工作的相当长的时间。就一头雾水了!就会迷失方向。     所以一句话。上述故障。电路中没明显的故障元件和虚焊等,先换次级滤波电解电容。不行再换大滤波电容。再不行再一步步电路维修或代换。

供参考

  这台机屏是好的!不管现在是如何的状态都是应能修好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机子按原来的故障大方向一般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了!(属于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暗屏),但经你 ...

版主 求救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买了一张原装电源高压板 ,一张通用带换的四灯高压电源板,等于我手上有3张板,无论哪一张点屏 都是一闪而过然后暗屏。求救该如何修 灯管测试都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 求救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买了一张原装电源高压板 ,一张通用带换的四灯高压电源板,等于我手上有 ...

    好的!给你个建议!既然有三块一体化电源板接上故障都是一样。有两种可能性。
1:电源板和驱动板不匹配。就是你这三块都不能用在这个驱动板上。

2:灯管有问题。
不管你以前的判断如何。希望这些给你些参考和思考。

也给你进一步的测试和验证的方法。

1:既然你有三块电源板,何不用它们接新的驱动板去试试。(主要看灯管或灯管接线有无问题:即判断灯管的状态好坏)。

2:用这三块电源板接原来的驱动板接另外的四只灯管验证。(这四只灯管可以找另外的17  19屏的  也可以找带架的19寸的灯管四只也可)  还是验证灯管的好坏。
  说是验证灯管的问题。其实是为了区分故障部位的。   就像液晶图像有问题。我们是用通用驱动板去测屏的来区分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总不能让顾客买个屏验证驱动板一样的。

供参考。

   还是那句话。暗屏屏是好的!如果修不好是说不过去的。呵呵!真的不是强人所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的!给你个建议!既然有三块一体化电源板接上故障都是一样。有两种可能性。
1:电源板和驱动板不 ...

一番折腾后 还是修好了 修这个显示器 我买了原装驱动板 电源高压一体板 四根灯管 再四根灯管。还是有点不明白,请教下 。我第一次换灯管 没用热缩管 换过之后一闪而过。第二次换的时候用了热缩管,就好了。请教版主,我第一次没搞好 是因为灯管没用热缩管吗?从理论上说没用热缩管会不会导致一闪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番折腾后 还是修好了 修这个显示器 我买了原装驱动板 电源高压一体板 四根灯管 再四根灯管。还是有点不 ...

      哦!你换灯管,没用热缩管!是个不小的问题!灯管接的可是一千多伏高压啊!不绝缘好!可能你摸屏上的铁架会电你的!另外也会引起高压碰到旁边的引起打火烧掉灯管或保护(高压打火不稳定会引起亮一下就灭的保护的)。我都不敢这样的!你都敢做。也只好吃一堑。长一智了。经验是需要遇到这些后的一个个积累的。

  不过还是恭喜你!成功了!呵呵!

网友:
明显的灯管没换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