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主板每次都要清空CMOS--奇葩问题

楼主(2014-09-11):
七彩虹G41主板关机后,开机不跑码,清空CMOS以后,就能正常跑码。能正常跑码后,开机关机和使用都正常,看电视剧和打游戏都没有问题。关机以后能正常开机,但是放了一个晚上又不能不能跑码,同样方法清空CMOS后能正常使用!!!!测试电压:VCCRTC正常,跳线帽正常,32.768正常。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占一下2楼,补充说明一下;BIOS已经刷过了,肖特邦二极管没有问题,32.768和振协电容换过!!!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请各位不要回答我已经补充过的问题灌水!!!

网友:
外围电路都检测正常,还是不是会错乱应该是桥内部COMS存储器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了   做一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第一 ,换过一个BIOS芯片 重新刷BIOS,第二 加焊南桥,,不行  第三  换南桥。。。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也很正常 !!!   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COMS电路相连的电容电阻,今天遇到过一个一体机,就是不保存时间,神电压都有,晶振待机也有波形,应该是南桥坏了!也没修,桥内部的COMS短路问题!

网友:
不好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拆 LAN  试试  。

网友A:
今天修好了一块,差不多的问题,也是七彩虹的,看有没有时间发个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好了一块,差不多的问题,也是七彩虹的,看有没有时间发个帖。

你的板子修好了,是哪里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块这样的问题了,想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修好了,是哪里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块这样的问题了,想研究一下

帖子已经发了,不知道与你遇见的故障是否相同,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237-1-1.html,可做参考。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