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SE141D11T不触发+NBSWON#线路区别

楼主(2014-09-11):
索尼VSE141D11T不触发,机子到手已是拆的就剩裸板了。同事拿过来说按开关没有反映还说测了有3  5V 电压。接手上电0。02跟同事描述的故障一样
板号DAOHK6MB6GO MBX-268 REV:和DAOHK6MB6GO MBX-269 REV:G通用的
测试开关脚9脚电压只有0。5V 以为被拉底了
NPC885L  EC上NBSWON#同样0。5V,接口到EC 就只有R107  D2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其它地方查了那就差EC条件VCC   VCC_POR# ACIN   LID#都3。3V 。RSMRST#0V   BIOS 8脚电压0V
。+3V-S5电压来自于PQ287

---PQ287的 1 2 5 6 是3V 而3  4脚没有电压,RVCCD来自PQ235。 PR338一段15V一段0V 打阻值正常。打到PQ235的D S 级穿了,额 找了个一样的换上。
上电待机为000了,再测试开关脚3V正常了,按开关电流上去了,维修结束了。NBSWON#线路跟以往修的板不同所以提醒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最主要是人穷了所以。。。。。。。

网友:
中间也发了好几张图片怎么发出来就没有了。

网友:
结于看到你发帖了

网友:
nbswon#只是没有上拉,你说的有区别具体是指?

网友:
能把图纸传上来吗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