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5v_s5短路求救

楼主(2014-09-11):
今天接到一台V460电脑一看短路以为钱到了,拆开机子,测主板5V供电电感短路(12欧),用烧鸡大法电压从一直调到6V电流只是0.03A,没有任何地方发烫(外设全部拆下),之后实打实维修,断开5V电感L16查看,看到是后继电路引起的即5V_S5,再一个一个的断开,拆过五六个芯片都没有发觉到短路原,求各位大神指教下

补充内容 (2014-9-12 17:07):
已经找到    位置是U61谢谢了   各位大神们给的意见

网友:
待机电流多大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断开电感,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B:
烧鸡的电流也太小了。我很少用这种方法。

网友C:
我看先搞掉5V滤波电容,或者下管,换上去,不行再说

网友:
V460 看看供电芯片旁边的板层,哪里容易烧穿

网友D:
还有看看 南桥,有时候微短,桥散热快,不容易摸到的

网友:
5V一般给南桥,门电路,IO,PC卡芯片,功放芯片,PC卡管理芯片,显卡供电芯片,南北桥供电芯片。

网友:
这样的只有把链接5V的一一断开试下了

网友E:
电压还可以加大吗?、、各位大侠

网友:
待机电流0.1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感,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5V_S5是后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的电流也太小了。我很少用这种方法。

有什么好方法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先搞掉5V滤波电容,或者下管,换上去,不行再说

我把滤波电容拆了和铁盒子CPU供电芯片都拆了都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看看 南桥,有时候微短,桥散热快,不容易摸到的

南桥我断开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的r488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还可以加大吗?、、各位大侠

不敢再加大了   会烧坏其他东西的

网友:
就一路拆呀这也没有办法

网友F:
短路?拆到它不短就知道那了!

网友G:
这个板子pcb容易烧坏 有没糊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拆到它不短就知道那了!

有见地  ,现在我就是这样看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pcb容易烧坏 有没糊的痕迹

没有烧糊的痕迹

网友:
把南桥换了在说

网友:
这想法不错没查到问题就动桥

网友:
终于找到    除了没动桥   找到最后一个芯片    U61    *脏话*

网友:
这个也太坑了吧,那么小的电流

网友:
u61在什么位置

网友:
U61在CPU旁边  芯片是62881

网友:
声卡? 网卡? 还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