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ote2

楼主(2014-09-11):
三星note2,识别不到手机卡,刷机也不行,该怎么办?请同行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看看卡的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看一下关于手机里 有没有基带版本号

网友:
我以前的9100 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基带和版本号,设定里基本都正常,就是不认sim卡,插卡后不读,sim卡电路正常,不知道该怎麽办

网友:
真心感觉,   下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