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DELL 380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9-11):
今天遇到一块DLL 380品牌机主板, 忘记拍实物图了,往上踩了个,到手检测没有cpu供电。没有图纸,只能找找管理芯片PDF了,
测试开启条件,发现EN没有,旁边的原件有很多灰,清理干净后,用烙铁补焊,开启有了,但是依然无复位,偶然论坛帖子里看到说是内存旁边有个6脚小芯片出问题,没找到次芯片的PDF,板子上还有很多这原件,烙铁加焊下跑马了,我的诊断卡直接跳到00不像其它主板一样有跳马动作,显示几分钟后风扇狂转,没有复位,再次测量芯片各脚,依然正常,没办法补焊芯片,再次开机,又可以了,过几分钟风扇狂转,无复位, 再次打开PDF,查看19脚接了一个RT2,温度电阻,英文不好,鸟翻译
PDF介绍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电阻,NTC:温度高阻值小,

好吧开始找这个电阻吧,看看是不是他出了问题,找了半天只在12P的地方看到一个RT2,但是并没有和19脚直连,在芯片旁边跑线有一个是连的,但是看着并不像是热敏电阻,直接烙铁全部补焊下吧,再次测试半天没有在出问题,明天再继续测试看看吧,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板子有没有用到那个温度电阻,

网友A:
风扇狂转完,CPU供电不就没有了吗?如果有就不是RT2问题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很到位。

网友:
有的时候,问题就是这么的让人理不着头绪,相信自己吧,你是最棒的!

网友:
问下楼主我修Dell的主板,很多都是不跑马。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有些这样加焊不稳定,进系统有些会重启或死机之类的,没有用Dell原装风扇,那些会不会是温控也有问题啊。

网友B:
呵呵,现在我用的电脑就是这个D380机子,当初给我的时候,也是狂转不显示,不跑码,另外这个DELL就是正常的时候,也是不跑正常的码,我是刷了一下BIOS之后解决的,对了还加焊了那CPU旁边 等等一些小芯片 ,如果还是不开机 您用洗板水刷洗后 加焊后,最后您可以您可以去官网下载对应型号BIOS试试,另外这种板子南桥一开机就80度,但是很正常,我加风扇都是烫,

网友B:
BIOS就在并口和南桥中间那个带白点的芯片,我的是带座子的,看样子您的是焊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风扇狂转完,CPU供电不就没有了吗?如果有就不是RT2问题啊

RT2在这里应该是起到检测CPU本身工作温度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狂转完,CPU供电不就没有了吗?如果有就不是RT2问题啊

供电是有的  ,复位也有,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2在这里应该是起到检测CPU本身工作温度作用的。

板子上的实物RT2是检测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就在并口和南桥中间那个带白点的芯片,我的是带座子的,看样子您的是焊上去的

是焊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现在我用的电脑就是这个D380机子,当初给我的时候,也是狂转不显示,不跑码,另外这个DELL就是正常的 ...

确实是这样,

网友:
维修还是要按时序来修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吧!

网友:
修DELL的机子我感觉很头痛,我遇好几个板子都没有整好

网友D:
LZ修好没得我有个二手的便宜买你好了要的话联系  QQ767531963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D:
LZ修好没得我有个二手的便宜买你好了要的话联系  QQ767531963

19块钱不讲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