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S1810机器怪问题

楼主(2014-09-11):
此机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不停的做出纸状态,然后把旁边的侧门一打开,再关,一切就正常,每次都是这样,因为不太懂打印机,所以求助一下各位指点一下,感谢了。

网友:
主板问题吧,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机器 倒是没修到过,不过原理应该差不多,不停的出纸,就说明搓纸轮一直在转动搓纸,应该是控制搓纸轮的组件出问题了,其它机器上都是一个继电器(也叫离合器),你顺着搓纸轮的一个传动杆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组件。

网友:
应该是离合器故障或检查下看有没有杂物。

网友:
离合器不复位; 、、

网友A:
新手求指点,离合器是在那个位置、?能有具体的相关的图片来解答吗?勿见笑,确实是新手,感谢楼上几位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求指点,离合器是在那个位置、?能有具体的相关的图片来解答吗?勿见笑,确实是新手,感谢楼上几位的指 ...

你打开侧盖带铜圈的,控制铁卡开合的,,

网友: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