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上电到0.022就回到了0.009 续集

楼主(2014-09-12):
CQ40 上电到0.022就回到了0.009   后来搞定了 是北桥短路了 1.8v的电去了北桥 现在的问题是能触发上电了我量了每个电感都有电了 上电到1.45A左右掉电 掉电到0.013A
我现在的思路是  1 EC发出PWROK到南桥实测3.4v 在EC104脚 南桥也收到PWROK信号实测电阻R408 3.4v 初步可以判断桥应经收到了PWROK信号
                           2 南桥还要收到另外一个PG信号 VRMPWRGD  实测电阻R353 3.34v
                           3  当南桥内部两个信号相之后 会发出CPUWRGD 给CPU  但是在图纸中没有找到这信号  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名词解释的信号 是这个信号吗
                               R_STP_CPU#   如果是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吧 ?

网友:
现在的思路不是找这个了,这个是6X的时序吧。  电流都上到这份上,机器应该跑码了你再查复位也没有用啊,你应该查是不是桥没有做好还是桥有问题 有没有掉点断线之类,刷刷BIOS看看。。

网友:
同意二楼,再刷刷BIOS看看呢

网友:
4X的时序

网友A:
北桥没做好,要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没做好,要重做

你怎么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没做好,要重做

我现在量到CPU有PG 没有复位

网友:
CPU pg有了,各种电源好信号也有么,没有哪个复位,平台?CPU?也没说清楚

网友:
换一个北桥试试

网友:
看看复位有没有,复位有了你说的CPUPWRGD 说明CPU已经收到了  就开始跑码读BIOS了  可以先看看是否跑码 如果不跑吗 就做下北桥  在不行就刷刷BIOS

网友:
重新 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