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所有USB不有用,扩展USB卡也不有用

楼主(2014-09-12):
一块华硕AM2的主板,拿过来是USB口都不能用,就插个PCI的USB扩展卡吧,但一样不能用,圆头的键盘和鼠标可以用,就USB接口插什么都不能用,USB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正常,因为没有图纸又找不到时钟图纸,难道只能干桥吗???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直接飞线到ATX5V,量下USB的时钟,大多与桥关系大!看看BIOS 开启了没!

网友:
先刷个BIOS看行不行,不行只能怀疑南桥问题了!